求AMD 显卡 加热曲线

楼主(2015-10-24):
机器用的是迅维360,今天做死了2个AMD的北桥了   英特尔和英伟达还没有什么问题   第5段上部218    下部245   为什么AMD的桥  老是做短路呢

网友:
AMD的 本来质量就差  再加上芯片比较薄 当然不能按照平时的曲线去做了  现在的曲线也能做 但是不能做到底 一般就不会爆

网友A:
AMD的不要想了 现在都是直接换新的了  随便加焊一下就死了  楼主可以试下用风枪吹下  返回来就叫客户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的不要想了 现在都是直接换新的了  随便加焊一下就死了  楼主可以试下用风枪吹下  返回来就叫客户换

我今天先是用风枪吹的 亮了    上BGA下来就短路了  N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先是用风枪吹的 亮了    上BGA下来就短路了  NND

AMD的现在都不敢上BGA了  上BGA就死 不管吹多久  温度一上去就死了 我都搞死了5 6台了 都是0752001的桥  贵死

网友:
还是咱的BGA技术不过硬吧    我也是经常搞死AMD北桥和ATI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