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温控电路,看不懂

楼主(2015-10-24):
图中的TR1如何控制风扇的转速?求大大解释。刘坚强这里说的太快,没看懂。

网友A:
TR1 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B:
温度越高,TR1阻值越小,VB升高,CE压降变小,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1 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这个当然知道拉,还是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越高,TR1阻值越小,VB升高,CE压降变小,然后呢......

为什么B点电位上升,CE的压降变小?

网友C:
亮点就是TR1,控制三极管导通不导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亮点就是TR1,控制三极管导通不导通的

三级管如果不导通,风扇都不转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级管如果不导通,风扇都不转的吧?

必须的,不接地不就是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级管如果不导通,风扇都不转的吧?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不是短路,是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三级管如果不导通,风扇都不转的吧?

楼主的提问有点装糊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提问有点装糊涂.....

为什么这么说,我真的不懂。
能说下具体怎么控制风扇转速吗?
温度上升TR1阻值变小,B级电位上升。。。后面我就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这么说,我真的不懂。
能说下具体怎么控制风扇转速吗?
温度上升TR1阻值变小,B级电位上升。。。 ...

你理解的没错,是Ib增加导致Ic增加,风扇转速增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没错,是Ib增加导致Ic增加,风扇转速增加,,,,,,,

也就是整个过程三级管都处于导通状态,只是导通程度不同?
那个R34起什么作用,能省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整个过程三级管都处于导通状态,只是导通程度不同?
那个R34起什么作用,能省略吗?

R34不能省略。
这个图的工作流程:冷态时,TR1阻值很大,BE电压不足以导通三极管,R34就给B极提供一个电压,让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此时风扇将得到一个小电压,大约6V左右,风扇开始旋转,只是转得很慢。当电源升温,RT1阻值开始下降,通过TR1和R33提供给三极管B极的电压开始上升,IBE增加,ICE也开始增大,CE结的阻值开始下降,风扇得到的电压升高,电流增大,风扇转速提升。当电源温度升到一定值时,BE结电压到足够大,三极管处于完全导通状态,风扇全速运转。电源温度下降,RT1阻值升高,IBE下降,风扇转速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R34不能省略。
这个图的工作流程:冷态时,TR1阻值很大,BE电压不足以导通三极管,R34就给B极提供一个 ...

支持,讲的很透彻....

网友:
小心斑竹禁言.....

网友D:
ICE也开始增大,CE结的阻值开始下降
这个是三极管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E也开始增大,CE结的阻值开始下降
这个是三极管的特性?

楼主是想刨根问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将TR1 看作一随温度变化的电位器就明白了.....

确实是,温度高它电阻就小,散热风扇转的就快点,温度下来了它阻值变大然后风扇转慢点,循环的来就完成它的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