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31s 装不了Win7

楼主(2015-10-24):
有一台HP Probook 4431s 装Win7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信息。已擦过Bios (包括官网的),换过RAM,CPU, DVD。试过不同Win7的光盘,原机是Win7的,换了硬盘后就不能装了,但是可以装Win8。请问有谁碰到过?

网友A:
BIOS刷个旧版本的  有的新版本的不支持WIN7  就像现在很多的机器装不了WIN7一样

i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刷个旧版本的  有的新版本的不支持WIN7  就像现在很多的机器装不了WIN7一样

哎。已刷过最早的版本啦,基本每个版本都刷过啦。ME firmware 也换过。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已刷过最早的版本啦,基本每个版本都刷过啦。ME firmware 也换过。

还有就是BIOS设置 有问题 就是装不上WIN7

ics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你细细研究一下那些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BIOS设置 有问题 就是装不上WIN7

Bios设置也是default的,UEFI也关了。哎,这个机子本来就是Win7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也是default的,UEFI也关了。哎,这个机子本来就是Win7的。

是装上WIN7蓝屏 还是 一到WIN7 开机图标蓝屏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也是default的,UEFI也关了。哎,这个机子本来就是Win7的。

可以改为IDE模式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装上WIN7蓝屏 还是 一到WIN7 开机图标蓝屏

是刚开始装的时候,刚过滚动条,第一次出现Starting Windows 就蓝屏, 不让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刚开始装的时候,刚过滚动条,第一次出现Starting Windows 就蓝屏, 不让装。

改ide试下 不然就看看你的是不是默认 WIN8 OS还是Other OS 还不对就 不知道了

ics

网友C:
他以前是WIN8系统吧?需要转换下硬盘的格式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ide试下 不然就看看你的是不是默认 WIN8 OS还是Other OS 还不对就 不知道了

我试一下改ide. Bios内没有默认OS这一项的。

网友D:
这也是问题????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以前是WIN8系统吧?需要转换下硬盘的格式

硬盘是新的。

ics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问题????

你有解决方法?

网友:
就装WIN8好了,客户应该也能接受

网友B:
而且还在从光盘起动的阶段,没有到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还在从光盘起动的阶段,没有到装硬盘。

BIOS里面有个接口好像是ACHI,里面有个选项,你切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