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长城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10-24):
长城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几分种后就变成白屏,关机再开机也是几分种后白屏,如果把信号线拔掉再插正常但几分种后也是白屏,如果把分辩率设置一下也会正常几分种后也是白屏,求高手解答

网友:
换个驱动板 试试  不行就是  屏芯片坏了

网友:
在白屏的时候测量一下屏供电。

网友:
驱动板  屏   只有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