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独显机不出集显供电,故障点不是很常见!

楼主(2015-10-24):
      这是前些天修的一台机,板号:DAOR13MB6E1,感觉故障点不是很常见,可以给小白们一个参考,或者是一个提醒吧,顺便可以赚点积分,因为没有下载分了。言归正传,此机接手后发觉点不亮,(点了多次期间点亮过一两次)裸板电流在1.2往回跳变一次在1.0左右停住,按开关无法关机,属于点不亮机的范畴;万用表测试了全板各大电感供电,除了集显供电,全部都出来,由于是7系列的机器,集显供电要在跑码过了内存后CPU才会再次发现SVID信号,从而控制产生集显供电;于是去检测内存工作条件,SPD、VDD、VTT、VREF,CPU内存模块供电全部正常,遂上示波器检测内存复位、系统管理总线,以及内存数据线: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波形

内存排阻上波形

      从波形图上看,内存复位已经有效,PCH发出的管理总线已经读到了内存的信息,内存排阻上测到波形虽然只有一次没有持续,但数据传输正常,因此个人认基本已经过了内存。于是再测了CPU的SVID波形如下图:

     从上图上看CPU发出的三组SVID信号只是开启CPU供电了,通过好板测量发现CPU在发出三组SVID信号后延迟一两秒后再次发出持续的SVID信号,从面控制产生了集显供电;那么CPU为什么没有再次发出SVID呢?内存的工作条件已经全部满足了啊?虽然之前能点亮感觉到不大会是BIOS问题,不过保险起见还是刷了BIO,结果是失望的,故障不变;想来想去也只有内存槽或是CPU座了,由于有两个内存槽不大可能两个都虚焊,(之前修的一台机时亮时不亮一个内存槽的就是槽子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869-1-1.html) 那只是有CPU座了,于是上BGA,由于不是经常焊CPU座子,不知道它的熔点是多少,特意比平时做的温度加高了20度左右,X分钟后,抱着忐忑的心情上电,居然点亮了,心情霍然开朗;由于下部温度过高,板子偏薄,CPU底部略微有些鼓起,不过测试两天并没有出现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加点分,有分才有动力。

网友A:
这个案列见维修功底……示波器辅助判定 加 CPU座子的故障

要是转载最好说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案列见维修功底……示波器辅助判定 加 CPU座子的故障

要是转载最好说下哦

波形图是转载的,当时没有拍照,不过案例确实是亲身经历!感谢版主加分

网友:
大神之做!

网友B:
这种软故障确实需要技术

网友:
厉害,示波器用的这么熟练,学到不少东西,谢谢LZ

网友:
娴熟的运用示波器

网友:
确实好分析和案例呀

网友:
介于牛a于牛C直接的人

网友:
确实大神之作

网友:
楼主好技术,示波器运用也熟悉,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啊 佩服佩服

网友:
可惜不是迅维学员

网友:
CPU座空焊导致不出集显供电,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电杆啊?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技术加上运气  不错学习呢

网友:
楼主牛B呀,这都能修好

网友: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维修,示波器用的好牛啊,理论到位的很啊,能把故障缩小的最小,高手啊,我明天晚上给你加分,今天用完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奇葩呀。

网友:
经验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故障确实需要技术

还有不需要技术的故障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不需要技术的故障码?

如果是复位之前,修几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这种维修在同行眼里不能说是技术,跟练武的人会扎马步一样,复位之后的板子才是难点,坛里子缺少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复位之前,修几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这种维修在同行眼里不能说是技术,跟练武的人会扎马步一样,复位 ...

呵呵,通病也是需要判断准确的,

网友:
不错,,这种波形,说真的,很多基本都看不明白

网友:
厉害,示波器用的这么熟练.佩服

网友(2016-10-07):
绝对好的帖子,必须的加分。

网友:
我这里有个HP G4的正好相反,有集显没有独显,但是独显有供电,为什么独立显卡不能工作呢

网友:
现在新平台,内存是CPU相连没示波器不好判断是内存槽还是座的问题。我手上有块Y471A的板和你这问题蛮像的只可惜没示波器维修陷入僵局

网友:
加焊CPU座子好了,确实不常见,我有个疑问,加焊座子,是不是还是内存没过呢

网友:
高手啊 羡慕

网友:
CPU座子虚焊的 还没遇到过  楼主技术牛

网友:
有加焊和换U座的曲线参数啊

网友:
刚刚的技术帖,这机嚣真不是一般的师傅可以修得出来 的,赞一个。

网友:
摔过的吧?

网友:
大神。我焊cpu坐。就没焊好过

网友:
到这一步 ,真的 是难点,我 好几块 都没修出来 ,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