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网卡发烫、掉电求助

楼主(2015-10-24):
联想G475AX网卡发烫、掉电求助,不触发情况下网卡发烫,触发后电流0.4左右,一会就会掉电,供电都有,这个情况有好几台,这个怎么修啊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量一量供电就知道!

网友A:
网卡发烫 ?
测下是否短路 可以先去掉网卡试下

网友B:
如果网卡发烫可能是短路保护

网友:
拆掉网卡试试。

网友C:
是板载CPU的那款吗,网卡芯片很爱坏的,先把芯片取下来看可以开机吗

网友:
网卡芯片不装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板载CPU的那款吗,网卡芯片很爱坏的,先把芯片取下来看可以开机吗

嗯嗯,去掉网卡能触发,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网卡发烫可能是短路保护

哪个地方短路了呢,网卡去掉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发烫 ?
测下是否短路 可以先去掉网卡试下

去掉触发也会掉电

网友:
先打值看下是否短路 方便的话拆下

网友:
拆掉要装回去啊,有些机器,网卡不装,也不正常,

网友:
而且,网卡发烫 一般都是雷击的吧,雷击的,很大可能打到桥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