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蓝屏

楼主(2015-10-24):
Dell N4050拿过来是找不到引导文件。
重新刷系统,安装好驱动和软件重启后到了滚动条处蓝屏。提示升级bios。但是刷了bios还是一样。换了一个固态盘(原来有系统XP)能进安全模式。用原来的硬盘安全模式都进不去。也是一样蓝屏。蓝屏信息如图:
请大神指点下看是撒问题??谢谢
安装了64位的又可以,32位的死活上不去。也不知道啥问题导致的。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只装 声 网 显  别的都别装 看看能进不

网友B:
我的HP probook 4431s同样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251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只装 声 网 显  别的都别装 看看能进不

我把所有驱动取消也是一样。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HP probook 4431s同样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2512-1-1.html

试试安装win8看看

网友C:
硬盘问题 用PE启动检查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问题 用PE启动检查硬盘

检测了硬盘。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PE环境下正常不

网友:
安装版的试试,下官方驱动安装

网友:
不用固态盘试试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下看看

网友:
那只能再装系统或者刷BOIS

网友:
蓝屏我最烦啊

网友:
既然64位可以用,那就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
试试安装版本的系统不要GHOST的

网友:
因该是驱动和硬件冲出

网友:
有些在blos设置一下就好了  还是看蓝屏的代码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d5a880eb66327613f147cc14.html
楼主,看看这个,或许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蓝屏代码百度下,多看几个,总会有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