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主板烧出小洞 飞线改元件修复

楼主(2015-10-24):
说到B460  很多人都遇到过不加电   打开 一看  51123的16 PIN处烧的一片焦黑,一看这样,一一些人表示没有胃口继续了,其实这样的机器不难修,只要排除掉焦黑部分的短路并换掉51123并补上16pin的19v一般就OK,修过好多了,但今天遇到的这个烧的有点惨,16  17  18三个引脚和它们下面部分PCB全焦了,先用手术刀挖,挖了几下出来一个洞能透过它看到主板另一侧了,测了公共点不短路了,找这三个脚的源头吧反正线都断了,量了一下18脚还通就不管它了,先换了芯片,从某开关管上管引个公共点的电来给16脚,然后17pin是线性5v,从图搜了一下,线性5V并没有给任何东西供电,什么都没有连,也不管它,就这样通电开机,发现跟本不加电我去,不应该呀,测了REF  有2v了,线性3v也已经很稳定了,万用表测了下线性5v,只有4.2v  再测  3.4v了又,问题应该是出在它吧但是没有思路了,理论上应该加电了,用示波器点点它吧,一点发现,示波器上线性5v虽有了但全是杂波如图,又看了下图纸,线性5v是没有人用  只是接了两个小电容,从板上找这两个小电容只能找到标识却找不到实物,要找到实物飞线过去试试也好,算了自己造一个吧,从料板上拆下两个电容来并在线性5v上,一下子就加电亮机了,原来这么微小的滤波也这么重要

网友:
厉害,看到烧出洞的板子就头痛

网友:
楼主高人啊!还用的模拟

网友:
烧出洞还修66666

网友A:
不错,就是示波器有点老了

网友B:
挖骨大法,不怕碰到板层的线吗

网友:
烧这么严重,维修功夫耽误了不挣钱,早不修了,但是也练不出技术,你厉害,以后我也该修这类的

网友C:
楼主用的还是模拟示波器啊。我以前买的1500元用了半年就坏了,闹心啊。还没人会修。修此机器楼主的功夫和耐心值得加分

网友:
LZ那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牛  版主牛啊  高手

网友D:
烧出洞的板修的话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E:
到底用了几跟飞线?第4张图片,有条蓝色的线,有这样的漆包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示波器有点老了

哈  数字的是普源DS1102E感觉有时候反应好慢的  还是摸拟反应快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样了 也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骨大法,不怕碰到板层的线吗

死马当活马医呀,主要B60这位置的板线修多了知道没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还是模拟示波器啊。我以前买的1500元用了半年就坏了,闹心啊。还没人会修。修此机器楼主的功夫和耐 ...

模拟数字都有  简单的模拟   复杂的用数字

网友:
日立V-15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出洞的板修的话有什么经验吗

就是挖  挖到不短路了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底用了几跟飞线?第4张图片,有条蓝色的线,有这样的漆包线吗

就是两条线   那个不是  是我画上去的

网友:
楼主飞线工夫好厉害呀。

网友:
烧出了洞一般都放弃了, 还班子

网友:
不是很严重,我有块烧废了的,直接报废了!

网友F:
不是烧出洞,是公共点烧焦了,短路了,挖一个洞公共点就不短了。那洞洞是楼主挖出来的,有借鉴。

网友:
不过补两个电容比较有意思,焊脚没了自己造

网友:
又一民间高手,这种烧穿的直接就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烧出洞,是公共点烧焦了,短路了,挖一个洞公共点就不短了。那洞洞是楼主挖出来的,有借鉴。

嗯   是这样的

网友:
看名字好牛逼啊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出来

网友:
这示波器好牛逼哦。。看不懂哦。。。很老了吧

网友G:
EN OCASIONES ME HA TOCADO DE LA MISMA MANERA,,,,,

网友:
这烂板子,一大堆毛病。铁壳MOS管是通病,估计这个3V、5V烧个洞估计也是通病,我手上这块板和楼主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EN OCASIONES ME HA TOCADO DE LA MISMA MANERA,,,,,

what do you mean? can't understand!

网友H(2016-11-22):
楼主厉害,我有个B460  QFN脚下烧的漏铜了,短路,飞线也飞不了,几个月了,都没搞,头大,

网友I:
pin  就是VIN 19  是么?

网友:
好功夫!!好焊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厉害,我有个B460  QFN脚下烧的漏铜了,短路,飞线也飞不了,几个月了,都没搞,头大,

从外围飞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pin  就是VIN 19  是么?

pin就是引脚的意思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示波器都忘记来差不多了

网友:
技术老练啊模拟示波器都用的刚刚的学习了

网友:
挖成这样也能修好 楼主技术不是盖的

网友:
线性脚的电容不能有差错的

网友:
有耐心啊,要我早扔了,搞成这样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可以修好。

网友:
模拟数字都有 简单的模拟 复杂的用数字

网友:
看到烧出洞的板子就头痛

网友:
这样还不换板 能坚持多久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修多了 知道下面没什么线 要全是线路一挖就全完了

网友:
这款示波器好像很老了吧

网友:
厉害,,可是想问下这样修好能稳定不

网友:
示波器不错 。。这种修有点麻烦的

网友:
lz 厉害了,是我就说没有价值了,实力啊

网友:
示波器用好了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看到烧洞的主板就头痛

网友:
肯定也是花了不少时间修,耐心很好啊,有空也发一发你的经验帖子呗!让大家跟着学习下

网友:
不错的刀功,帮顶下,

网友(2016-12-27):
#在这里快速回复# 厉害,看到烧出洞的板子就头痛

网友:
b460好多挖洞的能用    主板缺陷啊

网友:
技术不错   这板子某宝挺贵的  不修的话这机子就废掉了

网友J:
修成这样稳定不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修成这样稳定不哦

机器修完一年了,这个帖子也快一年了  一直没有返修回来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机器修完一年了,这个帖子也快一年了  一直没有返修回来

哦哦   会不会是客户看到修得太烂了坏了就不修了哦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这种机器  难得搞

网友:
厉害啊  楼主!这种惨样的主板 估计一般人都懒得去修啦!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这样的板子如果是我果断的放弃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烧到有洞洞的板都能修好厉害厉害

网友:
有台三星进水的19V工共点短路板层烧糊好大一块,刮了半天还是短路最后换板了

网友:
这机子修好了 能稳定么

网友:
供电线用漆包线代替有可能带不起负载

网友:
B460最爱坏的地方,修好一定要扣掉C壳上的绝缘垫

网友(2017-03-03):
厉害厉害,烧出洞都能修

网友:
这也修得,功力不小呀

网友:
虽然问题不大,却很仔细

网友:
挖洞挖的不错,这种的能修好实属不易

网友:
板穿了还能修,厉害了。技术厉害啊

网友:
这板子修起来好浪费时间啊。不过修好了也不错,有钱赚就行

网友:
昨天接了一个,一看烧了好大个洞,挖了拆,搞了半天送回去了,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原来这么用的

网友L:
实际修板的技术还是得经验,我感觉理论已经差不多了,也修好了几台机子,但怎么我对这个示波器还是不会使,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要去店里拜师吗。。。。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可以修好。。

网友(2017-04-11):
B460修过遇到几次烧出洞的都放弃了,挖了很大还是短

网友:
赞,烧成这样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实际修板的技术还是得经验,我感觉理论已经差不多了,也修好了几台机子,但怎么我对这个示波器还是不会使, ...

示波器使用在于习惯,总不用就想不起来用,用示波器多的人 量个电压也要用示波器

网友:
你这还能修好,我真服了你了

网友M:
这个挖洞真是厉害 看到烧焦的就放弃了 顶楼主
xingxin386
像这种情况的修不好的不多,此处电路不复杂,板层线断了都可以飞线
详情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经常这里烧穿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挖洞真是厉害 看到烧焦的就放弃了 顶楼主
像这种情况的修不好的不多,此处电路不复杂,板层线断了都可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