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请进 U410 公共点 3 5V跳变

楼主(2015-10-24):
U410 公共点跳变 3 5V也跟着跳 换了两个公共点的管还是不行 只要换上去 第一开机行 有时开多几次就行 用电池一切正常 求大师支招
电池

网友:
我去,你这样让人怎么回答呢,一点具体的信号的没有。

网友:
你可以将场馆g级强行接地看看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开启吧?

网友(2015-11-23):
用电池正常就查适配器那一路了

网友:
,看看各大电感和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修隔离电路

网友:
这个板子电源电压是20V ,你是不是用的19V电源。这个板子电压低了就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肯定保隔问题了,仔细查吧

网友:
一般都是前级电路问题,还是看图纸从电源接口检查吧

网友:
公共点跳你就先把公共点修稳了就一定好了。

网友:
看来你对仁宝的电路不精通哦。

网友:
我这也是不出2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