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诊断卡

楼主(2015-10-24):
主板诊断卡只插在pci槽上,它显示的时钟和复位能代表全板的复位和时钟吗?
另请教775 cpu的pg测试点在哪?
初学勿笑

网友A:
应该不能代表全板,775假负载上有没得PG测试点呢?

网友:
是的。。775 cpu的pg测试点假载上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代表全板,775假负载上有没得PG测试点呢?

那诊断卡的复位灯就没多大意义了,有的板不上真u是不是测到不到这些数据呢

网友:
时钟复位不一定,显示只代表pci时钟复位正常了

网友:
上假负载,上面有标。

网友:
可以用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