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修机大神,指点一下小白我!

楼主(2015-10-24):
不是每条路都是那么好走。自己选择了这条维修道路,那怕前面有多困难都要坚持,那怕自己不是一块金子。但愿在这条路上也尝过酸甜苦辣。
       我接触电脑,是在我下学后。接触电脑后就一个字玩,玩久了电脑的问题就出来了。当进入维修店,第一次看见自己笔记本被打开时,是那么的兴奋原来电脑里面是这样的。出来维修店后,就产生了一个梦想就是修电脑。我没有去专业的培训班学习过。就是一个人去网上找资料。自己浑浑噩噩的混了那么久,有了目标就做。关于电脑维修的资料,就不断灌输我脑子里,正好这时我朋友有个主板坏了,听他说是雷打的。我就说给我看看,也证明一下我学的那些理论。
     拿到板子是"GA-G31M-ES2C"。板子上全是风尘。清理、观察。用万用表打阻止。ATX电源橙线对地是14,其他都正常,就感觉发现问题了。打开图纸找他和那些东西连接。IO、网卡、声卡、PCI、PCTE_16、内存、南桥(有的是做上拉的)。查完后,就想如过通电,那岂不这些全挂了?。所以没有上电。在板子找了这些连接的东西和元器件。怎么修呢!拆那个呢犹豫了半天,把网卡、声卡拆了打阻止发现还不对。当时的心情有种不好的预感,不因该盲目的拆,网卡拆后唯一的变化的IO的42脚有阻止了,当时还很高兴拆对了,再次打ATX橙线发现还是不对,拆了一个也是拆,就把声卡也解决了,可没任何变化瞬间晴天变多云,最后不敢拆了怕越拆越糟糕。没心情了,赶紧找些资料或视频恶补一下吧。在网上找了月饼老师的视频,下载完后里面也有几个月饼老师的维修案例。看着案例,发现自己的问题:没假负载、没诊断卡。好像还要插ATX电源(我朋友的主板上的ATX电源坏了,短接绿线ATX电源里面的风扇不转)看了月饼老师讲的课,觉得有希望,就放下主板好好看月饼老师讲主板。等老师讲到INTEL上电时序,才发现自己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己想想都好笑。等我把5+3条件查完后我是问题也产生了。这次不敢像上次一样盲目的去拆了。下面就是我测量对地阻止。

     PWRBTN这个信号是369。开机针576。IO的106脚也是576.。ATX电源绿线是611。IO的107脚也是611。南桥发出的SLP_S5\4\3(3也去了IO的102阻值是362)就查到这了。从cmos电池看好像有个3VDUL有问题。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好心大神,帮小白指点明路吧。RSMRST是南桥好信号。可我不明白它还有一个路线是我想不明白的(就是最后一个图方框里,写着3VDUL)。

网友A:
感觉就是瞎测一通,雷击板没那么复杂,基本上不是网卡就是桥了,你连个ATX都没有,也没有上电试,测这个有什么意义?

网友B:
楼主这是乱来啊,没有思路

网友C:
Q36 D极为连接着3V-AUDL 为2 明显有短路嘛。我觉得你还是把IO拆下,再打这个点的值

网友:
楼主先把维修所需的基本构件备齐吧!你认为RSMRST短路,就先查外围阻、容元件吧,最后考虑南桥。

网友D:
你测RSM的短路了 你就翘起IO的这个脚 测量一下是不是还短了 如果还短 那南桥都有可能挂了  被雷打的东西 不好说 如果拆掉了网卡还不行一般就是桥都打坏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雷击的板子没你想像的那么复杂,一般都是网卡  桥,额还是先弄个ATX电源吧

网友:
还是系统的学学再弄吧

网友E:
你不上电怎么修,你先给我上电看看点开关有没反应

网友F:
少数板阻值低是正常的 比如h55 h61全系列

网友:
等你修好后心情会棒棒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瞎测一通,雷击板没那么复杂,基本上不是网卡就是桥了,你连个ATX都没有,也没有上电试,测这个 ...

我也觉得没那么复杂,就是怕上电后,会烧板子(我认为,所以没装。二呢是我也没想到ATX电源)。ATX电源通电,并插在主板上,也可以量出电压吗?我打算买个一模一样的板子来修这个坏板子。这样我就更好的了解修板子的过程了。在这行叫对比法是吧。完全自己琢磨,难免磕磕碰碰的(安慰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乱来啊,没有思路

我要是有思路,小白我就不会修的那么坎坷了。这都会成为我修板之路的一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测RSM的短路了 你就翘起IO的这个脚 测量一下是不是还短了 如果还短 那南桥都有可能挂了  被雷打的东西 不 ...

我来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不上电怎么修,你先给我上电看看点开关有没反应

我记得当时拿那个板子,我朋友家正好也有一台台式机,用了他家主板的台式机的ATX电源,好像也没反应,所以我就用打阻值的方法测量,无论修好还是修不好,让我知道了我的不足之处在哪,这样下次在修,就不会像这次一样,没准备的修了。第二个板子不行,就第三个板子,第三个板子不行,就第四第五。我就不信我修不好一个。等修好一个,那离修好第二个还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少数板阻值低是正常的 比如h55 h61全系列

当拆下芯片后,我才想到应该用ATX电源试试的。想想都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当时拿那个板子,我朋友家正好也有一台台式机,用了他家主板的台式机的ATX电源,好像也没反应,所 ...

维修道路还是很长地,你如果要是做维修地话每天会遇到千奇百怪地问题,而且维修还要速度,慢了没办法给客户交代啊

网友:
我刚开始也和你一样的的  没有维修思路 乱修一通   慢慢的接触多了 自然就知道怎么修了 就有了自己的维修思路

网友:
乱来只会越修越坏,多测板,少动手啊

网友:
这里的话 你也只找到了个Q36是D级短路的  要是拆掉还不好的话 没任何办法了 送去维修店 看下人家怎么修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6 D极为连接着3V-AUDL 为2 明显有短路嘛。我觉得你还是把IO拆下,再打这个点的值

今天没事,拆了Q36发现3VDUAL依旧为2,而IO的116脚值上去了。最后一张图(写着3VDUAL的)应该是3VDUAL的来源。会不会是旁边的电容坏了,导致3VDUAL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