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X45VD不觖发

楼主(2015-10-24):
华硕X45VD本本,客户描述不触发,但多次点按开关键后有时可以触发,开机后使用正常。接机后测试了下,起码按了10几次开关键,终于触发了,好了开修。拆机后,目测全板无进液的痕迹,目标直奔开关键,测PWR_SW#有3.3V,心里暗笑一下,直接短接后没动静,是太激动没短接到????再次短接,还是没反应,操........,漫长的维修过程开始了,不知走了多少弯路,首先无意间测得待机的3V 5V对地才20几欧,他娘的打死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什么都还没有动过,既然有时可以触发,怎么会短路。
两天一夜的维修,待机8206L、ITE8517E、BIOS以及论坛里有贴子说待机3V加330u电容,I/O 330排阻,该换的换,该加的加,药下得很重,可病情没有好转。

转则点来了:可以触发时进入BIOS后,短接PWR_SW#,发现不能关机,屏幕只是闪黑了一下,这下似乎明白了什么,打开点位图一看 。又是排阻,RN3007,更换后。
开关终于“官复原职”,再测3V 5V对地阻值也恢复到400欧左右了。RN3007排阻的实物图

第一大弯路:3V 5V对地20几欧,第二大弯路:换I\O后(RN3007在I/O背面),PCB板发热,可触发的频率很高,点按两三次就可以触发,但冷机十几分钟后,又是十几次或几十次才可以触发。其它更多小弯路就不提了。华硕的排阻确实NB啊,快被它玩死了。

网友A:
华硕的排阻确实坏的比较多,不过我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那你是怎么发现是这个排阻的问题呢。有电路图详解下噻

网友:
全板有进液的痕迹重点应清理彻底,特别是管脚密集的元器件。

网友B:
3V 5V对地20几欧,其实是排阻的对地值吗?

网友:
为何知道是这个电阻为何不说说呢,不差几十字啊

网友:
华硕的主板到笔记本排阻都这么容易坏啊,用料不行啊

网友C:
ASUS的垃鸡排阻 ,工厂是不准备改良,这问题持续到新架构的机器上,还是有这毛病,,

网友:
你说的这个排阻是链接到哪里的?链接开关的吗?整体来说不错

网友:
就怕这种间接性故障了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测量LID  ?

网友:
这排阻干嘛用的?

网友D:
我倒是没遇到几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可能是上来电阻  有问题了 导致 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可以试试

网友:
现在华硕的板子  好多都是排阻的原因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有图纸和点位就好修

网友:
华硕的排阻通病看来还在,这样钱就可以来得更猛烈些了!

网友:
这个确实很纠结  但是难不倒楼主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就是烦 修好就可以   记住了

网友:
华硕排阻坏得多,感谢楼主分享,加分。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过排阻问题的

网友:
笔记本本,跑电路确实是很难找到元件,有图纸都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排阻确实坏的比较多,不过我还没有碰到过

楼主用的点位图哦,这种找就方便多了
如果楼主可以发开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排阻确实坏的比较多,不过我还没有碰到过

说真的,台式机的华硕排阻,比笔记本多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对地20几欧,其实是排阻的对地值吗?

个人理解不是,要经过电阻而已,因为,后面还有负载

网友:
华硕好几款机容易坏排阻的,已经修过好多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的垃鸡排阻 ,工厂是不准备改良,这问题持续到新架构的机器上,还是有这毛病,,

呵呵,华硕是我们搞维修的利器,,,不然哪有生意做啊,以后自己买本子,别被华硕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没遇到几台这样的问题

请问那个排阻到底是做什么功能的呢??

网友:
华硕的是比较坑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上来电阻  有问题了 导致 电压没有变化

你的意思是说,虚焊了,或者是变质了,阻值不正常,电压不对,,,这样吗

网友:
华硕的排阻确实容易坏

网友:
楼主说的是lid 信号有问题 上拉排阻导致故障吗?

网友:
怎么发现是排阻问题呢?

网友:
这样搞是很头大哈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图纸吧

网友:
绝对通病,楼主我上次修了这笔记本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但是我没有修好。。。

网友:
ASUS的机子有点位图纸还好修。。没有就修不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怎么查到排阻的吗,群众的呼声很强烈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主有耐心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这个排阻我没有遇到过,大家都说是华硕的板子的通病,这个排阻为啥会容易坏、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故障,

网友:
开关线路上的排阻吗

网友:
一开始你的思路都不对,照成走弯路

网友:
ASUS排阻 为什么坏的那么多

网友:
谢谢 你帮了我

网友:
现在不能加分了

网友:
和你的故障一样 换掉不行

网友:
华硕就爱坏排阻,难修啊

网友(2015-12-10):
asus的排阻真的坑爹

网友:
学习学习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东西坏华硕的长有的,,,下次多注意,,

网友:
楼主有点位图可分享下不??正在修这个机

网友:
还好解决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排阻是多大的啊 ,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