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4500 背光不正常

楼主(2015-10-24):
一台M4500 最低亮度一切正常 调高亮度之后过几秒一组LED灭一组亮 背光排线边上的电感嚎啸 有时能坚持很久不灭 偶尔开机Logo正常 PE正常 装显卡驱动之后无背光 系统诊断能检测出无法调节显示屏亮度 这是哪里的问题 ?
无背光

网友A:
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sunyanwen123
装过 不驱显卡没事 驱完显卡当时就黑掉 关机后键盘灯 亮 闪 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装过 不驱显卡没事 驱完显卡当时就黑掉 关机后键盘灯 亮 闪 亮

网友:
那应该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来自: 中国
加焊显卡试试,不行在想其他的

网友:
据你说现象该机背光与显卡都存在问题啊。

网友:
刷个BIOSS试试,不行就升级BIOSS

网友:
对了 平常装着显卡驱动也没问题 只是调亮度会灭灯 只是有时候进系统暗屏

网友:
是不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屏接口的调节暗度的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是挺变态的 刷下bios看看 另外bios走条的时候 前一半还正常 后一半就开始响了 背光灭

网友:
刷了bios重启的时候都没有字 必须得关机再开才行 待机的时候插上屏线 可以显示 但是背光还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