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发个4738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24):
                                                        有时能进到桌面掉电,有时亮机掉电,有时不亮机掉电,有时触发就掉电
                                        示波器,思路:用S3电压与其他供电比较,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一般我都是先用3V比较下公共点。因为公共点导通不完全也会引起掉电。

                                                          想不到运气这么好 大家看图  嘻嘻钱要到手了!

网友A:
有时候都是先从电源头哪里下手查

网友:
又来精品东西

网友B:
你这示波器应该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示波器应该很贵吧

1102E  便宜货

网友:
有示波器修掉电故障就是方便快捷!

网友C:
示波器大显身手了,没有的咋办啊?

网友:
没有示波器 也可以测到G极15V不对吧

网友D:
今天遇见一个B450掉电 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之前是上电就掉电不定那一次可以开机,拆机后把CPU的铁壳MOS管换了,换了之后每次开机就只能亮几分钟 就掉电有时候还重启,,没有示波器 用万用表量待机和公共点电压,掉电以后这两个电压都正常,该怎么修

网友E:
又是示波器大显身手

网友F:
有示波器还是比较方便 +10鼓励

网友:
示波器带来的便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示波器还是比较方便 +10鼓励

谢谢版主赏脸!

网友:
在掉电的维修傻上示波器看着直观清楚

希望发表更多的示波器维修案列

网友G:
不错啊,示波器用的还可以,你在那学的示波器啊?说实话用示波器 来维修掉电还是比较方便直观地

网友:
楼主谦虚了   高收啊

网友:
现在的 机子那几个电阻还真爱出问题,有的拆下来量还是好的

网友:
最烦就是修这种间接性故障了,不过还是被楼主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示波器用的还可以,你在那学的示波器啊?说实话用示波器 来维修掉电还是比较方便直观地

自学的   随便修修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真好。。

网友:
俺不会用示波器啊,蛋疼

网友:
示波器都用上了,好屌的样子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都感觉好难修呢 哎

网友H:
测这个通道越多越省事,上次用四通道的测得我蛋疼,最后是合成bios搞定了

网友I:
楼主自学都能这么牛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厉害。

网友J: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仔细修板   很容易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大显身手了,没有的咋办啊?

也可以修呀  仔细查   都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K:
用示波器维修掉电的典范,我就是想请教楼主,如果笔记本有时候用半个小时掉电,或几个小时掉电,也要用这种方法吗,一直用示波器检测掉电的先后吗,还是有更的办法?

网友:
楼主专业知识过硬,快速就能诊断,有示波器更是如虎添翼

网友:
名词说的太专业,差点没搞懂

网友:
手上有示波器。没有怎么用……

网友:
楼主的抓波大法也是迅维学的吧?理论实践都不错哦!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虽然用示波器修掉电不是新鲜事了,但案例却是不可多得的

网友:
一直想买了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示波器维修掉电的典范,我就是想请教楼主,如果笔记本有时候用半个小时掉电,或几个小时掉电,也要用这种 ...

半小时准时掉电的话   就是BIOS问题 了   几个小时掉电的 要慢慢查   示波器是搞不了

网友:
好案例,学习了

网友:
下次碰到掉电可以先来看看公共点。

网友:
示波器是好东西,有他修板不用愁,楼主不错,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我目前为止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为钱而体育i哦

网友:
乖乖,着技术还自称小白,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
修过很多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经验挺好,可惜我们还不会玩波波啊

网友:
示波器维修才直观

网友:
示波器好东西  可惜我不会用

网友:
这样还是小小白,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网友:
不是BIOS引起的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大显身手了,没有的咋办啊?

一样的人修呀 没示波器  就费劲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见一个B450掉电 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之前是上电就掉电不定那一次可以开机,拆机后把CPU的铁壳MOS管 ...

建议把铁管 弄成普通大功率MOS管   看看是不是铁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这个通道越多越省事,上次用四通道的测得我蛋疼,最后是合成bios搞定了

你那个是定时掉电吧  定时掉电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自学都能这么牛

随便修修   弄口饭吃    呀 没办法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示波器一目了然

网友:
恩 很好的维修技术 经验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讲解一下用示波器抓掉电

网友:
我也想弄一台,能给个意见不,那种的会便宜又好用

网友:
秒杀的心情很愉快吧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4_128:}楼主经验丰富啊  牛

网友:
其实示波器的妙处就在这  它不单单是修开关电源的利器

网友:
是我眼花还是图片太糊,我怎么看着头晕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快捷

网友:
工具很齐全,楼主很用心

网友:
示波器不知道怎么条,有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抓波波

网友:
这个没有示波器还真是不好搞,示波器看来是必须的了

网友:
掉电都能修的这么快,运气真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修掉电,非常好,点赞

网友:
很不错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示波器,我们一直都没有用过,感觉用处不是特别大,

网友:
收藏了,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思路能这么清晰

网友:
我都还不会用示波器,不过看你的方法还是不错的,我遇到过是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和装系统在加载驱动是完全断电,瞬间连待机电压都没的不知大侠有没修过,给个指导

网友:
有示波器修就是好

网友:
掉电的情况多啊,又是一经验贴!顶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好修  有示波器维修起来还是可以的   修了很多都是缺电压

网友:
发现,原来与3V也可以做对比。同时掉为保隔有关。

网友:
波波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神器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建议把铁管 弄成普通大功率MOS管   看看是不是铁管问题

这个要把公共端的管子都换了。因铁管坏搞的公共端管子不良很常见。有些公共端管子都要爆裂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要把公共端的管子都换了。因铁管坏搞的公共端管子不良很常见。有些公共端管子都要爆裂

是的    我一般都换

网友:
你这说的S3是不是SLP_S3?
      3V是不是待机芯片产生的3.3V电??

网友:
掉电的故障,有示波器还是好修点。

网友N:
如果没有示波器,这种,估计就头大了,真不好弄了,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没有示波器,这种,估计就头大了,真不好弄了,无从下手的感觉

也好修呀  只是比较费劲    从头查起

网友:
很好的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第一次发帖 谢谢赏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示波器大显身手

示波器 修机快  问题判断的准些

网友O:
以前好像遇到过宏基BIOS引起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以前好像遇到过宏基BIOS引起掉电的

这个板子 BIOS也会引起掉电 还有桥 显卡

网友P:
这种掉电我都是先直连公共点,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掉电我都是先直连公共点,简单方便

对对

高手呀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都是先从电源头哪里下手查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示波器确实好使 啊

网友:
4738掉电的问题很多

网友:
现在修板子都是示波器!效率快了不少

网友:
公共点不完全会至部分没电压

网友:
楼主的相机是30万的吧

网友:
电压导致,这台显卡空焊容易引起

网友:
看来自己也要买台示波器了,还是有示波器好啊

网友:
在掉电的维修傻上示波器看着直观清楚

网友:
在掉电的维修傻上示波器看着直观清楚 ,没有就困难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好 直接秒杀了 !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是这个地方的呢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器真好!

网友Q:
PQ27的G极15V,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万用表修复此故障。{这个逼,值几分?}

网友:
果然 高手在人间,楼主厉害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就是理论的强大

网友R:
  一下抓到了重点啊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PQ27的G极15V,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万用表修复此故障。{这个逼,值几分?}

给5分

网友:
我修过一台E420这种问题的

网友:
楼主发的照片看不清楚啊 不过想想分享 下面的图还能看清楚

网友:
话说 我的示波器 已经躺了半年了

网友S:
示波器测试比较直观,但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试也是一样的,只要G极不是跟供电一样19V(低于19V),基本上就是分压不良,若G极为19 V就是复合管或其控制信号有关。感谢楼主分享,加分了。

网友S:
分压电阻不良造成G极电压过高而掉电。

网友:
我也是醉了,我技术稀烂的很都是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示波器测试比较直观,但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试也是一样的,只要G极不是跟供电一样19V(低于19V),基本上就 ...

谢谢  加分 是的    也可以直连      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分压电阻不良造成G极电压过高而掉电。

对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下抓到了重点啊  加分了

谢谢 大哥赏脸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下抓到了重点啊  加分了

谢谢大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