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版号:LA-5081P不跑马维修二贴

楼主(2015-10-24):
              故障:正常上电到1.2左右不亮机,感觉是显卡问题,用疯抢扫了一下,亮了但是灰屏,接着红绿蓝白来回变换,直接加焊显卡,加焊之后上电还是一样的问题只亮了一次,再上电怎么也不亮了,上示波器EDID已经有波形,已经过了显卡,还是不亮,拆了重植,也是亮了一次就不亮了,外接花屏,没办法刷个bios,还是不行。找个显卡换换这是原来的显卡!

                                                 但是手上没有这个显卡,只有一个(N11M-GE2-S-B1),死马当做活马医吧,换好之后,草亮机了,装机测试一切OK
注意:显卡版本不一样居然代换成功了,待解释

网友A: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做BGA肯定不在话下了,否则不能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说干就干 。

网友:
N10M-GS2-S-A2 可以用N11M-GE2-S-B1代换  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做BGA肯定不在话下了,否则不能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说干就干 。

我心里想着这板子要报废了 随便修修  小小白

网友B:
N10M-GS2-S-A2 真的可以用N11M-GE2-S-B1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10M-GS2-S-A2 真的可以用N11M-GE2-S-B1代换吗

可以的 用G450 放心上

网友:
这个真的胆大心细呀

网友:
运气好呗呵呵

网友:
这种故障,除非是报得起价,否则,是不会去定显卡换的,,,

网友:
N卡我也成功过是可以的,A卡就未成功过。

网友:
这显卡型号差很多呀,换做是我,我不敢上不一样的显卡,换错了会烧掉的呀,你有换显卡的判定依据吗?

网友:
学习.还在努力中.

网友:
之前遇到一样的灰屏   换卡没解决

网友:
N卡只要长的一样,多数都能代换。

网友:
有的显卡确实可以代换,一般都不代换的,风险太大!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还不错

网友:
可以代换 不错

网友:
N10M-GS2-S-A2 可以用N11M-GE2-S-B1代换  收藏了

网友:
BAG功底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