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58 主板版号:H09_VD 二代U 独显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5-10-24):
故障:开机无显示,拆板出来,上cpu内存,待机0.01,按开关电流到1.16左右掉电重启,掉电掉到待机0.01,重启到1.16左右再掉电,如此反复,有一个集显的供电没有出(PL140),先打主板各大供电电感,无短路,此版是一修机,主板无腐蚀进水,测cmos电池有电,由于是重启现象,先拔了网卡,故障依旧,刷个bios,故障一样;然后测开关键,看是EC引起的重启还是PCH引起的重启,测开关键是18V,这个是正常的,直接测EC的PWRBTN#_IN#,此引脚电压在主板重启时一直为高电平,这里只能说明不是开关键引起的重启,再测上电请求信号PWRBTN#_OUT#,也是一直为高电平,这里说明EC没有请求上电,而主板自动上电了,很有可能是PCH的问题,找到问题,直接加焊,由于加焊时的温度加高了,草,爆珠了,拆了重植,植好之后还是一样的电流,一样的故障,这里说明植桥的手工还是可以的;可能PCH是坏的,换了个新桥,还是一样,换EC,还是一样,不会是显卡问题吧,加焊显卡还是一样,cpu  内存都换过,又把声卡也拔了,一样,草,草,此时的心情那是相当的郁闷;接下来又把PCH和显卡的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无语;由于有个集显的大电感未出电压,是不是这个电压没出引起的呢?试着把其滤波电容换了,上下管,升压电容换了,还是一样,从修板子以来,还没有换过这么多原件呢,几乎主板上的大芯片都干了,还是不行,看到CPU供电芯片是95831,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手上有这个芯片,换一个试试,靠电流上去了,电流能跳到1.6A ,接屏亮机了,机子也不再重启了,此机修复(中间不插内存不掉电,电流停在0.96,插上内存就掉电,其实这就是HM65的时序复位。{平台复位出来以后跑马过内存CPU再次发出SVID控制0.45集显电压产生}当不上内存时,是不出集显供电的,上了内存跑马之后就会出集显供电,此板子由于插内存的时候没有集显供电,应该是95831或者桥检测到就掉电重启了

注意:1:主板缺集显供电也会引起重启(应该说有一些主板缺电压就会重启,像广达的主板缺电压就会不停的重启)
  2:遇到主板上缺电压的,测到其对地值ok的,若手上有IC的应该先换个IC试试,这样可以避免走弯路
      3:谐振电容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
     4:加焊95831时,主板吹鼓泡了,以为报废了,谁知道焊好后,还可以用

 会员98112元2022-10-13 12:26

网友A:
你这么不容易五分送上吧、这弯绕的有点远咯就是

网友:
PCH是什么啊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呀 确实有时三板斧更加快

网友C:
楼主在一开始就测到了没出集显供电为什么不先修集显供电呢

网友:
就个是桥,

网友:
一般集显供电没有,都会去查内存之前的条件,芯片坏的不多,楼主这个是个例外。

网友:
写得比较乱,建议插一些图

网友D:
怎么看了集显供电没有,就直接跳过去了。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有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一开始就测到了没出集显供电为什么不先修集显供电呢

小小白 刚刚做维修没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不容易五分送上吧、这弯绕的有点远咯就是

谢谢兄弟了    刚刚做 不容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呀 确实有时三板斧更加快

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 这能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一开始就测到了没出集显供电为什么不先修集显供电呢

重启掉电   所以就开关键来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了集显供电没有,就直接跳过去了。

走了好多弯路呀    刚刚开始修

网友:
记着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
这样修完全是力气活

网友E:
你这样维修机器上来就是干桥 干EC干显卡的  就算维修好  这机器也用不了多久  都快成报废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不容易五分送上吧、这弯绕的有点远咯就是

谢谢兄弟了

网友:
楼主很仔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维修机器上来就是干桥 干EC干显卡的  就算维修好  这机器也用不了多久  都快成报废板了

过一个月  坏了  也不是我的事情了

网友:
都是乱修  的  仔细  就不会一个个的换了

网友:
学了了 高手

网友:
兄弟 来点实在的  加分   发帖很累的

网友F:
这板子吹下很容易起泡的,我都不知道咋吹了,楼主是用多少度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吹下很容易起泡的,我都不知道咋吹了,楼主是用多少度吹的啊?

380度    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楼主怎么没见你说刷BIOS呢

网友G:
我这里有个板子老是北桥温度过高     换桥换主板都没用  烦死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个板子老是北桥温度过高     换桥换主板都没用  烦死了

不会吧 玩主板都不行 那就是铜管的问题了

网友H:
起包了都可以用 真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起包了都可以用 真人才

运气好吧      人品也好

网友:
楼主对掉电重启需要测试的地方了解的很多的,就是忽略了一个集显电压,有时候集显电压真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有点搞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