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开机rt9015烧了

楼主(2015-10-25):
华硕k43sv不开机rt9015烧坏谁能告诉我是什么芯片,有什么可以直接代换的芯片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客户拿来时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不显,外接也不显,拆机以后再上电就不行了,电流只到1.23就不动了,SMBUS已过,内存换过,CPU换过,BIOS刷过,显卡做过,所有供电正常,还是只到1.23,郁闷死

网友:
我的只到1.10A两分钟后rt9015冒烟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