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G 開機掉電!!

楼主(2015-10-25):
新手求救!!主板編號[Acer] 4820tg DA0ZQ1MB8D0 REV: D5V待機電感量測為5.05V,3.3V量測為3.85V????

EC待機3.3V正常,但下圖3處電容短路,請問

[Acer] 4820tg DA0ZQ1MB8D0 REV: D 图纸

网友:
电压到多少掉电

网友:
先不要乱修   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PC121,PC115电容本身两边就接了是一个取值电阻,是一个精密电阻,阻值本身就很小,测量出来肯定有蜂鸣呀,没有短路,但你这个待机电压为3.85V也高出太多了吧,先把这个修好再说

网友:
如果有短路的话,公共点都不会出来了PC115就是取值公共点的电流,如果短路的话它会直接关闭保护隔离管的

网友:
OK,請問是查3/5V SYS PWN嗎???謝謝!

网友:
掉电 就是缺电 查查时序

网友:
3.85 不正常 待机和掉电的电流你说下 看看L6 输出没 先查查  3.85  看看有短没 应该是3.3V吧 繁体字 读的也不顺 你不是台湾人吧

网友:
3,3v电压 3,8  相差的确实有点大了  查查是还是原因导致

网友A:
PL16右側待機電壓3.752V

PL16右側待機電壓3.356V
PU7 PIN25待機電為3.666V
PS:沒有工具沒辦法查電流,另外PL16電阻值約0.1歐姆
另外各位大大我是菜烏很多不懂,可以幫我說說是查一個元件,不然不太懂(查時序是查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16右側待機電壓3.752V

PL16右側待機電壓3.356V

PL16 0.1的阻值 ?有点偏低

首先你没有电流表 电流不好判断  掉电故障也不便于测量
实在不好修就送修吧

网友:
><送原廠要收4900(台幣),這不是再買一台新的還比較快!,有台灣的大大可以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16 0.1的阻值 ?有点偏低

首先你没有电流表 电流不好判断  掉电故障也不便于测量

電流表有了...按開機,到0.91A就重開機了,請問大概是什麼東西有問題?是獨立顯示晶片嗎??

网友:
0.9掉电  广达的板你看所有的电压出来没有 如果有的话查PG啊

网友:
  查查时序    看看是不是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