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364WA白屏维修

楼主(2015-10-25):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L2364WA显示器 通电白屏 检查一下 屏坏了 拆开屏的屏蔽罩 通电 发现升压线圈发烫 用万用表检查升压输出发觉没有8V 输出 其他电压正常 换一个8V整流管 电压正常了 升压线圈温度正常 屏正常显示 收钱 吃票子

网友:
上一个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你们修这样的故障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升压线圈发X?还能白屏?糊弄谁?还来个8V没有电压?

网友:
你这个8V是屏电路上的???升压线圈???? 。。屏电路上有个12V左右电压,有些屏是8V左右。。你说的升压线圈就是屏上的电感吧二端是5V的。

网友:
这种收费多少米

网友:
屏供电没有8v啊,有3.3 5 13 21多 23多(大部分机型),屏不同供电也各不相同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升压线圈?

网友:
楼主传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我这有个白屏的还没有搞定啊

网友:
检查升压输出发觉没有8V -——8V还用升压?

网友:
我不相信,上图来看

网友:
这是那个师傅教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个发热的,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求图 求 真相

网友:
楼主上一下图呗,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那个管子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我几台白屏的,看着都不想动手

网友:
嗯 上个图 圈出来就好了

网友:
  对于这个故障 我们都有点怀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