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离奇的故障

楼主(2015-10-25):
经过我反复实验得出如下故障:
开机后显示正常,如果断开VGA信号线再插上就不会显示了,然后拔下显示器电源线再插上又可以正常显示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插信号线的时候显示器通电后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正常显示图像的状态下所有按钮全部失灵
恳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恳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驱动板问题,先刷,不行再换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1\程序   2、电源板

网友:
不用多问了,这款机器就是程序问题 了,什么屏主芯片是什么,我有这程序,

网友:
查查屏PC线路

网友:
先刷个程序吧。

网友:
长城m1931刷acerAL1981W长城GW1931

网友:
1程序  2主控

网友A:
兄台你发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台你发的不行。

版号不一样?这个我最起码刷好五台以上了

网友:
刷程序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不一样?这个我最起码刷好五台以上了

是程序的问题。你发的是压缩包。但你把名字改了所以不对。又害得我多下了5分。你的格式因该是.zip 或rar

网友:
刷完程序不行,按键全换了

网友:
M1931  程序总爱坏

网友:
这个屏程序坏的多,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