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哥教你 CMOS不保存又一奇招

楼主(2015-10-25):
845杂牌主板,问题不有时候认硬盘有时候不认。经过反复测试问题找不来了。通电开机把1.44关掉开机认硬盘了。拔掉电源1.44又出来了。还要按F1这个时候不认硬盘了。CMOS保存不了。测下跳线根本没电池电压,电池是OK的。查了半天经过的电阻、三极管都没问题。心里有个主意直接把3V电池经过了一个二极管出来的3V电压拉到CMOS跳线的之间那个角。呵呵这下有电压了吧。通电反复测试OK.硬盘也认了。本人觉得真的太神奇了。以前修的好多还搞不定,比如网吧的CMOS要保存网卡启动,保存不了直接启动不了,好多还没修好。这下有经验了。呵呵把以前的板子拉出来通通用这种方法全部OK.简直是太高兴了。

网友:
这样真的行嘛

网友:
怕用不时间长有回来了

网友A:
不错呀。这样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估计有什么隐蔽故障点,如果电阻什么都正常的话跳帽不可能是0v。

网友:
记得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这样都解决了。

那是必须的

网友:
这真是一奇才啊

网友B:
电池会不会一下子就没电了

网友C:
CMOS电路的RTCRST它是有设计延时的,你直接拉过去就改变了电气特性,严格来讲最好还是不要去改变它为好。CMOS电路是非常的简单,也就只有几个东西而已,很好修的,画个简图吧 ,你这跳帽没电的问题,电池、二极管、电阻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电容坏或是到跳帽断线了。还有就是注意下跳帽的1脚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这样还得保持笔记本大电池有点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路的RTCRST它是有设计延时的,你直接拉过去就改变了电气特性,严格来讲最好还是不要去改变它为好。CM ...

是的,简单分析一下就会有收获的,恐怕永不久

网友:
这个我没试过,不知可用多就

网友:
需要经常换电池吗

网友:
无非是跑下线路,这个直接飞就有点不严谨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直接拉上去就可以的话  应该是有断线  因为如果是拉低的话  你飞线也会拉低  所以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D:
这都可以,果然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可以吗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会不会一下子就没电了

不会,,因为主板同时在给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可以,果然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必须的

网友:
等着翻修吧

网友:
今天真是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行 学习了

网友:
改了之后稳定吗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三个月换次电池就这样搞

网友:
给力的分享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