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10-25):
板号:DATE2DMB8F0 REV:F 独显:ATI 216-0774007,(注:无NEC大电容的机)故障:开机显进系统进度条时掉,偶尔一次能进系统用5-10分就掉电,掉电再开就是同样。BIOS刷过,都是一样,不知是不是我刷的版本不对!!看一下论坛有的说独显和温控问题!我观察都一样问题,这样一开机风风扇都狂转!!请问尊敬的同行们有遇过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在刷刷BIOS试试

网友:
请问谁有相应BIOS!

网友:
查HAWG好信号

网友:
测试的时候电池是不是在机器上的?

网友:
碰到过显卡导致的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显卡有没有加焊?

网友:
显卡没有加焊过!没有电池在机上,插电的!

网友:
狂转就刷bios

网友:
这个不是温控的问题,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刷BIOS就会好,论坛里有的

网友:
先找一下对的BIOS重新刷一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好像试过

网友:
不进系统, 在Bios里掉电吗?

网友:
我有一台东芝P750跟你的情况类似,但是不进系统不掉电,在Bios里禁用turbo boost就解决了。

网友:
不定时掉,最麻烦,估计小件,多看看

网友:
开机 掉电 最麻烦了~~都有可能~~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