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大短路后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5-10-25):
       联想B470不通电,查待机电流5A,拆机检测,故障为CPU铁壳短路,原型号上下管更换后,通电正常显示,本以为修好了,进系统居然蓝屏,重新用U盘做系统,结果还未进到PE桌面就蓝屏,再重新焊一次,还是蓝,经查三相供电的阻值又都相同,后来干脆三组铁壳全换,再次进PE一样,换了CPU,内存,硬盘都蓝屏,找不出故障了。

网友:
蓝屏有时候很难查,有时候有很简单,

网友A:
加几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CPU挂了 换吧

网友:
我也怀疑是CPU 坏了

网友:
换个B系列的CPU试试  不要上I系列的

网友:
b470  烂板子  不好修啊     修好还容易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颗粒

网友:
CPU ,内存,硬盘都换过的,一样的结果。开始就是怀疑CPU可能坏,因为最初的问题就是CPU供电管子坏。用光盘又可以进PE系统。

网友:
很怀疑CPU,这个机器铁壳短,CPU经常的坏

网友:
刷一下BIOS看一下

网友:
蓝屏,是不是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烧铁管,CPU也好多都有问题。是不是还有铁管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不良的小件

网友:
可能还有滤波不良  ntc大电容有吗  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几个电容就行了

不会这么简单吧,电容不会引起蓝屏吧,应该会掉电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台一样的,铁壳也是大短,还没有修好了,放了好几天了,还没有来的急看,最近在修华硕进水机器

网友:
管子再检测一下 以及CPU 应该还是这几个地方

网友:
一般都是CPU问题,

网友:
该换的你已经换了,换一下显卡一组铁管及PWM芯片试试。

网友:
建议把 CPU 供电IC给换了

网友:
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换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8脚的小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供电芯片业要换啊

网友:
显卡铁壳和CPU 电源芯片都已经换过,一样的蓝屏。

网友:
全部铁皮管子换了

网友:
CPU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CPU容易坏

网友:
我还停留在蓝屏就上百度看代码找问题阶段。。。。

网友:
     CPU Y有问题了吧

网友:
大哥,蓝屏都会有代码的OK?你把蓝屏的代码照片形式传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