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IC坏了怎么代换,型号是L6711

楼主(2015-10-25):
有没有人知道拿什么型号代换呢

网友A:
别的代替不稳定  最好原装

网友:
什么型号主板上的

网友:
富士通910M12-G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代替不稳定  最好原装

老机器多费钱啊

网友B:
你上图,让大神们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图,让大神们帮你看看

我上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图,让大神们帮你看看

能看到吗,我图纸截图了

网友C:
先测量条件,不一定就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条件,不一定就是芯片坏

就是坏了哦

网友:
就是坏了 就买一个装上去呗  你有那么肯定? 换换换  要一样的才行

网友:
我认为我忍我忍我忍

网友:
万能的淘宝没有吗?

网友:
去发个货也不用多少钱

网友:
一般用同型号的替代最保险

网友:
还是淘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