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无显

楼主(2015-10-25):
Y450内外都无显,但内外都有一点反应,感觉快亮了,但就是没亮,1.3A,各电压都正常,且诊断卡代码92,显卡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不行换U

网友:
还感觉啊,别玩虚的,测edid有没有再说

网友:
仔细测下显卡的小供电都有不?

网友:
过内存没?有没有读屏信息啊

网友:
果断换个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小板子有个N管换换吧 好像修了很多台这样的了

网友:
我手上这个也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测EDID波形都正常,程序刷了,内外有点反应,但就是没亮

网友:
显卡各小电压测了都正常呢,诊断卡92不知道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显卡换过了呢

网友:
换显存啊,也可以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换显卡供电小板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Y450不是小板爱出问题么,换3、5V电容

网友:
上次有个换了显卡也没有用 直接改成集显了   前提是GM45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Y450试过开机外显本就不亮

网友:
这机器电源小板是通病,楼主看看

网友:
这板子好像在网卡口处或者屏接口处 有个电感开路了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刷下试试看

网友:
再换个显卡,或者刷个BOIS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

网友:
这个机器好难扯淡,

网友:
显卡没换号吧   只机器就是显卡跟小班坏

网友:
指的事哪种反应?灰屏?

网友:
有没有跑马  判断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加油楼主,搞定说说哈

网友(2015-12-12):
又是这个问题

网友:
改集显啊

网友:
内存排阻有木有波

网友:
又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