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不正常造成有时无法开机

楼主(2015-10-25):
新手上路,希望各位大侠指点,谢谢。联想天骄S1501x电脑fsp300-50spv(pf)电源高压部分 300V不正常,有时可以开机(300v正常),有时无法开机(测量串联电容两端250v)滤波电容检测、代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教各位。

网友:
这种故障会是低压部分电路故障造成的吗?

网友: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维修经验真的一下吧。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是高压部分不正常,很好查啊。就那么几个元件

网友:
在无法开机时测量一下交流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检查高压部分的元件,如NTC电阻和大电容,可用代换法来试下

网友:
楼主是新手,修电源有危险还是交给专业的吧.......

网友:
试试换大电容

网友:
大电容两端电压小了,应该先测一下大电容的容量和充放电效果是否正常吧

网友:
象楼主的实力情况建议交给维修部门处理好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电源很危险,有风险,不行就给专业的人修吧

网友:
测试要压区,要注意安全,更换高压大电容记得先串接灯泡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