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幕白屏和暗屏可以维修吗?

楼主(2015-10-25):
我手里有换下来的好多白屏和暗屏的LED屏,请问哪里可以维修吗?扔掉可惜了,修好又可以卖个几百大洋啊。会修的麻烦留个信息,我会联系你的。

网友:
不同尺寸都有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坏了吧,暗屏你可以找升压电路那块看看!

网友:
暗屏好修点吧

网友A:
白屏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换驱动板试试

他说的应该是裸屏,

网友:
暗屏相对来说比白屏容易修!

网友:
你说的是笔记本的还是台式机的,应该都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
摆平的修补料吧

网友:
白屏的修补料吧·

网友:
只要屏玻璃基板本身没有损坏就可以修。。。

网友:
我们这里可以修屏啊

网友:
白屏的有可能烧屏,暗的灯条电压电路好搞啊,不行改电路,大部分都是3-3-3的供电,灯条坏的可能性几乎为0

网友:
可以找个液晶屏维修视频看看

网友:
暗屏比较好修。。。白屏比较麻烦。。。楼主可以试着修修暗屏的

网友:
还有其他地方也可以找找啊

网友:
暗屏的找一个LED灯接口一样的驱动板剪掉升压部分改上去,要是屏一样可以对比坏的地方然后更换

网友:
白屏主要是屏没有供电,主查3.3LCDVCC到芯片,如果没有问题就换芯片和码片

网友:
都是笔记本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