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不认硬盘,机子原来是灰屏。修好灰屏之后不认硬盘

楼主(2015-10-25):
原来那来时候机子灰屏,大家都说这机子有通病是显卡供电芯片APLS930问题,在料板找了个APL5912可以代换,换上可以显示现在,但是现在进bios也找不到硬盘,cmos电池放电也不行。大神们出来救救我,

网友:
换了笔记本硬盘也不行硬盘线也试过了,在线等大神们帮帮小弟吧,要刷bios吗

网友:
硬盘接口的电都上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

你会维修吗,哪有一上来就喊人家换桥的

网友B:
加焊或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或更换南桥。

可以认光驱

网友:
可以认光驱也需加焊南桥,差一个焊点也不行啊!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 试试啊

网友:
找不以硬盘,就先量一下SATA接口的条件是否正常,再量一下桥的SATA模块的条件是否正常呀

网友:
与南桥相连的谐振电容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有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
那就先查查硬盘接口数据线、电压等问题咯,这问题跟不显示是分离的,没有联系

网友:
原来修过一台联想的笔记本也是不认硬盘,客户买了一个插在光驱接口的硬盘盒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想起要用光驱了就找我维修。检查发现是客户在更换硬盘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换硬盘)把接口的针弄断了,一般不识别硬盘在笔记本维修中很少见,建议仔细检查一下硬盘接口和接口周围的电路是否因人为原因损坏。

网友:
量下硬盘的供i电和那四个信号电压

网友C:
我原来修过应该跟你的一样     我的是蓝屏     就是换了一个芯片好了

网友:
首先灰屏修的哪里 会不会有影响 其次不建议焊南桥 先把对换数据线阻值量清楚 最好先刷BIOS再说  没把握就别动桥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修过应该跟你的一样     我的是蓝屏     就是换了一个芯片好了

你换那个芯片好的,我的放了几天好了后面过来几天又不得,

网友:
是不是来的时候就有问题,只是灰屏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