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E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25):
P8H61-M LE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开久自动重启,电压好多都错了BIOS刷过

post_deleted

网友A:
检测出问题了,直接无视即可。

网友:
重刷BIOS试一下

网友:
这情况还没见过呀、

网友:
写个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出问题了,直接无视即可。

不行啊 ,用久会重启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居然可以亮机?
查下电源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B:
5、12、3.3伏同时出错,排除电源问题应查它们检测电路的公共部分。

网友:
三个电压都报错,IO坏了吧,可以先查IO这几个电压的检测引脚.

网友C:
那电压量一下是不是过高,还有IO的检测脚,分压电阻是否出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12、3.3伏同时出错,排除电源问题应查它们检测电路的公共部分。

cpu也错了 才0.4v  。 实际电压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压量一下是不是过高,还有IO的检测脚,分压电阻是否出错。

实际电压完全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电压检测电路,先看822

网友:
把CPU监控那栏最下面有个电流过压什么的关闭就可以啦,我碰过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也错了 才0.4v  。 实际电压完全正常

找点位图分别查下各供电检测分压电阻的阻值吧!那位兄弟说的对,可能是IO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也错了 才0.4v  。 实际电压完全正常

华硕是通过哪些信号检测这些电压呀,叫啥名字?

网友:
华硕是通过哪些信号检测这些电压呀,叫啥名字?

网友:
查下io边上的电阻吧,是不是有撞坏的

网友:
是I/O 检测主板电压出错了。重点检查I/O芯片检测电压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