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12V 5V都有,但是电源指示灯不亮,黑屏

楼主(2015-10-25):
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  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按钮无效   黑屏   拆机测量12V 5V都出来了 ,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或者刷下程序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最大!查驱动板上各转换供电。

网友:
灯管试了没有

网友:
我换了高压条还是没用反应

网友:
小白就换板试试,判断问题出什么地方应该不难吧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的3.3和1.8都出来了吗?

网友A:
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调变

网友:
灯管,MCU试试看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发到液晶显示器板块吧,那里高手多。

网友:
应该发图上来看看。。。这样好给意见。。

网友:
目测楼主只会修下爆电容的,改信号板会不?还有楼上的神回复:电源指示灯按了没反应的话 跟程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吧?

网友B:
主控芯片坏地可能性大,你看开关板上有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坏地可能性大,你看开关板上有没电

开关板上有2.9V电

网友:
灯管试了是好的   开关板上有2.9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调变

一直2.9V  按开关没用调变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吧,带载测试电压有没有变低?

网友:
测量各个电感电压,传上来看看

网友:
肯定电没去到按键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