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器,掉电问题求助下。

楼主(2015-10-25):
型号:SONY SVE141C11T 版号是HK6故障:触发0.28掉电。
实测其他供电ok 无CPU供电, ,测了条件发现6脚VR-ON只有0.2V左右,搜索这个信号,到了很多地方,我就想问下,这个电压被拉低了,怎么测是哪个芯片导致他拉低,信号去的地方都是节点不好拆测试。请教下各位怎么测试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
这得靠经验吧

网友:
按可能发生故障机率的大小一个个断开测试吧,实物中可能没去那么多的地方呢!

网友:
一个一个断开测量啊,目测的话难度很大哦。。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啊。

都测试了 就2个CPU供电没出呢。

网友:
查查那出来的,看看其他条件正确不,条件正确的话,看看有没有能断开的地方,是最好的了

网友(2016-10-02):
发出VR_ON的前提是EC得收到类似所有供电好PG信号自己找找EC脚位量下出了没? 看这电流像电压没出来完。没到CPU供电

网友(2019-09-17):
用烧鸡大法!!!!!!!!!!!!!!!

网友:
排除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