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Y470不充电

楼主(2015-10-25):
机器型号Y470
版号LA-6881P
故障为进系统能检测到电池显示未充电
首先排除电池问题,然后拆机机器是进液的,先清洗干净。
然后用示波器测量电池接口EC_SMCA点和EC_SMD

测量EC_SMCA无电压,正常的是要为3.3V电压和下拉波形才对测PR202电阻正常,测量EC_SMD有3.3V的下拉波形。
问题就锁定在EC_SMCA此信号是链接到EC的

测量EC的77PIN有3.3V的下拉波形只能说明是EC到电池接口断线了。经过测量阻值无穷大。
直接一根导线飞过去

到此维修结束。进系统也能显示正常充电了

网友:
一目了然。新手都可以了很好的理解

网友:
不充电的等等故障最难修了,修的提心吊胆,生怕搞不开机了

网友:
理论基础扎实修起机来顺利。

网友:
{:4_113:锁定故障一击必杀的还是。。。

网友:
这个是smbus总线吗?为什么会是下拉波形呢?

网友:
楼主技术理论还不错呀

网友:
看了还想看多次,思路真的很清晰。!

网友:
进液体腐蚀短线了

网友:
这修的时间很短吧。

网友:
太给力了,一针见血,加分

网友:
这个不充电   还是好修的

网友:
好简单啊  呵呵

网友:
学习了  一半这种故障我们都不爱修

网友:
所以到底啥是飞线?

网友:
很给力,必须赞。思路清晰,当时学校讲充电电路一笔带过,说是大部分电池 坏,现在想想真是活坑人。这两个是电池检测信号吗?反馈给EC的还是?

网友:
太给力 了   必须加分

网友:
修了多少不充电的本啦,就是没思路,谢楼主

网友:
充电电路,说好修又不好修,三板斧完了就难修了

网友:
确实简单易懂,就是线飞得有点长

网友:
思路真的很清晰当时学校讲充电电路一笔带过,说是大部分电池 坏

网友:
简单明了,干脆

网友:
这个下拉是怎么形成的,一开始3v?然后传输数据吗

网友(2015-11-30):
直接测3v这样能测出来吗?手上没有示波器,用测电压的方法,测没有波形脚应该没有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