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

楼主(2015-10-25):
主板型号g41d3c  ver.7.0 故障是卡logo 不动,BIOS进不了,是什么问题多呢??大神门指点指点。。。

网友A:
估计桥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A:
还是先软后硬,刷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桥问题可能性大些

卡logo桥问题多,不是吧

网友:
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软后硬,刷刷试试

呵呵,如果没办法的话,只能这样哦

网友B:
屏幕会不会亮?话说映泰是二线主板的排头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会不会亮?话说映泰是二线主板的排头兵吧

屏幕亮啊。就是卡logo画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幕会不会亮?话说映泰是二线主板的排头兵吧

不会亮,能看到logo吗

网友:
看看 其实我是来偷学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会不会亮?话说映泰是二线主板的排头兵吧

二线主板的排头兵是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亮,能看到logo吗

看见logo的画面啊,就是卡死哪里

网友:
拆外设,不行再拆串口芯片,声卡,网卡芯片拆掉看一下

网友:
拆外设芯片,再刷下BIOS看行不行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先查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会不会亮?话说映泰是二线主板的排头兵吧

Logo出来了,你说呢,

网友:
日常保养得怎么样,氧化情况呢,

网友:
先拆外设,比如声卡网卡,串口并口等,最后就刷bios,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C:
拆拆拆!拆网卡,拆声卡,拆com芯片,除了IO跟桥其他看着不爽的全拆了!

网友:
诊断卡档3837么?还是

网友:
先把外设拿了在看还会不会卡,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

网友:
南桥旁有个6.3的电容 滤波不良的话 也会出来卡LOGO 你告诉我们的信息不多 真没多少意见可以给的

网友:
一般都是GB的南桥坏了

网友:
网卡 声卡全拆了 要是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拆拆!拆网卡,拆声卡,拆com芯片,除了IO跟桥其他看着不爽的全拆了!

你牛 你这是想累死LZ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牛 你这是想累死LZ啊

汗,就那几个外设芯片,再不行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