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三星1666打印机开机亮红灯 定影组件问题

楼主(2015-10-25):
拆开后 定影灯管阻值8欧  恒温器用二极管挡测试不导通 不知道如何测量是否好坏  还有那个热敏电阻如何测 常温用二极管挡测 不通   请问是这三个都坏了??

网友:
定影灯管的阻值是8-10欧正常吗啊  应该多大

网友:
圆圆的恒温器应0欧,你的恒温器坏了。薄片状感温器常态下近400千欧左右。你的灯管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