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 档54

楼主(2015-10-25):
  首先说明一下能跑码证明 PCI复位已经出来了       看论坛上说卡54是内存不过   .SMBUS总线供电波形    内存SPD供电 DDR3(内存插槽236脚)正常3.3  内存负载供 电 DDR3(内存插槽120/240脚)0.8V      CPU 内存 南桥 BIOS 都换过   还是档54   求助

网友:
修过54内存问题的

网友:
先换一个CPU看一下

网友:
内存的复位有吗?你量过没有

网友:
建议整一下IO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个cpu,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或者刷个BOOS

网友:
看样子不好搞~

网友:
这个54问题好像还没有到内存,都不报警

网友:
CPU,还有看看有没有小8脚芯片,有就拆,然后就是BIOS,还有就是桥

网友:
老徐说了  这类的档码  一般是南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