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A 二修人为故障 小修一例

楼主(2015-10-25):
兄弟们给加点下载分呀 哈哈

网友:
感觉楼主这机器修得迅速

网友:
小白虐过啊。。。只能佩服。

网友A:
没想到苹果的BIOS也容易坏,显卡门过去了,先BIOS门,呵呵

网友:
非常崇拜你们这些大神啊,修机器都有思路,我就是乱修

网友B:
技高一筹呀。要是放到小白手里。说不定各种加焊了。。思路很N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高一筹呀。要是放到小白手里。说不定各种加焊了。。思路很NB

只要INTEL 的时序搞明白,维修的时候细心点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苹果的BIOS也容易坏,显卡门过去了,先BIOS门,呵呵

应该是人为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人为替换的

这样子啊!了解了

网友:
技术到家呀 加分

网友D:
苹果没搞过,什么是通用BIOS,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没搞过,什么是通用BIOS,求教

修改过的。。。新机器,不是原BIOS ,不能直接刷

网友:
楼主,修苹果技术很牛啊!赞

网友:
怎么样判断SVID波形是正常的呢,还是只要测到有波就可以了呢?

网友:
给力,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网友(2015-11-24):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的是死机,开机有时候还不显示。显示了就死苹果LOGO滚动条,PE也进不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苹果的板子容易坏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