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37奇葩问题

楼主(2015-10-25):
小弟接一单dell装了软件运行不了要不就装不 提示这个什么都换了还是一样  麻烦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补充内容 (2015-10-26 19:29):
各位大侠  BIOS刷过  内存换过  硬盘换过都是一样  求解丫

网友:
在线等麻烦各位了

网友A:
直接百度翻译一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B:
重新装一下系统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百度翻译一下 不就知道了

找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一下系统看一下

硬盘都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硬件会导致装不了软件的

网友B:
应该是内存不足,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内存不足,换条内存试试

也是一样可以换的我都换了  只有主板了

网友B:
那就建议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C:
感觉是软件的事,我也没遇见过,各种版本的系统都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建议你刷个BIOS看看

我也是这样想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D:
这是一个网络客户端服务软件,你看它是不是绑定有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软件的事,我也没遇见过,各种版本的系统都试一下吧

谢谢 当初我也是这样以为。不管什么版本 什么操作系统我都尝试过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网络客户端服务软件,你看它是不是绑定有硬件

不单是这个软件 其它也是一样

网友E:
估计还是你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点亮不动的。

网友:
刷程序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什么系统,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是你系统的问题

系统没有问题的拿到其它机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