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板号 LA-6751P 不加电

楼主(2015-10-25):
联想G470  板号 LA-6751P 不加电,拆机发现开机针上电压只有不到1V,+3VALW上拉正常,D23  ON/OFFBTN#电压不到1V ,测量发现EC_ON待机就有3.3V ,这个信号应该是在上电后才由EC发出,接下来刷了BIOS ,更换D23 一样,把Q106拆掉正常了能开机进系统,肯定用电池不能开机了。求助下面怎么办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A:
更换D23,就可以了。

网友A:
1,从电路图得知3脚是由R638电阻上拉3.3V。通过二极管压降到开关上本是2.6V高电平。
2,先拆掉D23再测3脚看是不是是3.3V,如果是的话从料板找到元器件装上就OK了

网友:
按你这个描述应该是D23这个双二极管坏了,再说一下有适配器的情况 EC_ON只要检测到ACIN+EC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就会发出,电池模式下才是触发后发出

网友:
你知道你把Q106拆掉后为什么不能开机吗?那是因为51_on不能持续为低电平,而导致VS这个电压不能正常产生,所以不能开机

网友:
上面一条是取了Q106之后为什么在单电池模式不能开机的原因

网友:
换EC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D23,就可以了。

D23换了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从电路图得知3脚是由R638电阻上拉3.3V。通过二极管压降到开关上本是2.6V高电平。
2,先拆掉D23再测3脚 ...

D23换了  一样

网友A:
你拆掉D23后,测量3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掉D23后,测量3脚电压是多少?

你拆掉D23后,测量3脚电压是3.3V

网友B:
所列条件都是正常的,主板还有一个ON/OFFBTN#和NOVO_BTN#连接稳压二极管D24拆了,如果还不行就有可能板层漏电,可以搭线到开关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列条件都是正常的,主板还有一个ON/OFFBTN#和NOVO_BTN#连接稳压二极管D24拆了,如果还不行就有可能板层漏 ...

现在是EC_ON待机时就是高电平 ,拉低了 D23的电压,这个信号一般是按开关后才是高电平的 ,这个不知是否正常,D23换了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EC_ON待机时就是高电平 ,拉低了 D23的电压,这个信号一般是按开关后才是高电平的 ,这个不知是否 ...

EC_ON适配器为高正常,电池模式下才需要按下开关置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_ON适配器为高正常,电池模式下才需要按下开关置高

哦   那为什么我现在用适配器D23电压  只有0.7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那为什么我现在用适配器为高

用适配器EC_ON是高,别怀疑这里了。D24拆了试试,不行就可能是板层漏电,D23到开关好像有点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适配器EC_ON是高,别怀疑这里了。D24拆了试试,不行就可能是板层漏电,D23到开关好像有点远。

拆了   3脚为 3.3V    1、2脚为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拆了   3脚为 3.3V    1、2脚为低电平

2脚的51_ON#补拉低 应该不会影响到1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脚的51_ON#补拉低 应该不会影响到1脚吧

51_ON#的最终目的是电池模式下产生VS。
把D23的1脚挑起来,测量1脚电压值多少?如果电压正常,采用1脚飞线到开关34脚,原线不采用。

网友:
开机针上电压是被ON/OFFBTN#电压拉低的。你应沿ON/OFFBTN#信号往前查,而不应在D23上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_ON#的最终目的是电池模式下产生VS。
把D23的1脚挑起来,测量1脚电压值多少?如果电压正常,采用1脚飞 ...

好 了 果然是板层问题 飞线好了   谢谢 你

网友:
我的问题比你的还麻烦啊   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