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7不触发(触发后无反应)问题

楼主(2015-10-25):
开始时可以显示的,进系统花屏。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株后,噩梦就开始了。当时就是触发后无反应,待机电流0.01触发后0.02,待机的时候是3V 5V都出来了,BIOS刷了以后,还是一样。把显卡取掉,故障依然。查南桥条件:南桥待机3V 5V是触发产生的,晶振波形正常,RTC电路正常,RSMRST#触发后出来(实际触发后没有出来),然后查EC,EC的供电,时钟,复位条件也是正常的,就是触发后不发出RSMRST#,然后查触发波形

DNBSWON#1 :3.3V

DNBSWON# :没有电压(阻值正常)

在图上的这两处触发

EC 的90脚  DNBSWON#1 没有波形,用蜂鸣档测,不通

触发时,惠普的检测头的灯会变成橙色的

两个BIOS重新刷过,换过,故障依旧

EC的BIOS波形正常

各大电感阻值正常,CPU换过,桥也换过,各位大神,请问还要查什么条件??

3V  5V出来了 (但是PG信号,被拉低了,3V 5V没出来,阻值有165)

南桥待机3 5V

网友:
求助高手,在线等待···

网友:
不会是碰掉什么元件了吧,原来修过一个HP440 G1的,不知是怎么掉的,一个又小又黑的电感

网友:
楼主 不如 换个原装适配器 大头的别太相信自己的那个头

网友A:
肯定取显卡的时候碰掉了什么元件

网友B:
LID的电压是否正常,在DNBSWON#1之前EC会检测LID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不是就不会发出DNBSWON#1了,还有BIOS是否正常也要看一下

网友:
强制拉个电压过去看看RSMRST#

网友:
后极有没有微短呀

网友C:
显卡与桥是不是很近啊,会不会桥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与桥是不是很近啊,会不会桥也。。。。。。

桥已经换过了 ,实在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的电压是否正常,在DNBSWON#1之前EC会检测LID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不是就不会发出DNBSWON#1了,还有BIOS是 ...

两个条件都是满足的,都是正常

网友:
原本有的 ,被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取显卡的时候碰掉了什么元件

没有掉件。掉件会影响触发?应该不会吧,这触发后的电流太低了

网友D:
RSMRST#是io发给rtc的,io其他推荐都是正常的!会不会是开关触发信号没有进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是io发给rtc的,io其他推荐都是正常的!会不会是开关触发信号没有进io?

已经好了  IO换了就好

网友E:
找HP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HP原装电源试下

已经换了IO,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EC问题

网友F:
应该是显卡挂了。量一下显卡的小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显卡挂了。量一下显卡的小电容就知道了。

已经OK,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