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 REV.1.00 档D3

楼主(2015-10-25):
M4N68T LE V2 REV.1.00 档D3
故障:有时能点亮(极少数),跑码D0--D1--D3
留下联系方式.大概报价...打发客户走人..
拆机检修.内存不过.测主供电1.5V正常,VREF 0.75V正常.VDDSPD3.3V正常.(网上有这款主板的通病此电压不正常).VTT_DDR 3.3V正常...平时修板大概也就测这几个电压...
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IO也换了..故障依旧...有一股想干桥的冲动(正好试试CF-360)..不过还是忍住了..论坛找了一圈...说到的也都是VDDSPD电压不正常是通病...没思路了...
后来看到一文章提到SMBDATA_MAIN和SMBCLK_MAIN这两个信号应该 为3.3V...经测此板的SMBDATA只有0.7V  而SMBCLK只有1.1V.下了个点位图查询这两个信号与标识272排阻相连.也与桥相连...排阻一端为3.3V正常.分析为三种可能.1.排阻坏.2.排阻虚焊.3.桥拉低了电压

网友:
那现在到底修好没有

网友:
你修到一半就开始写的贴子呀,最好是排阻的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应该还是排阻,先换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排组坏的多些

网友:
你怎么没写完啊,是不是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帖子怎么没写完就发出来啊,吊人胃口。。。。。

网友:
知道原因就好办~

网友:
怎么搞的说一半就没了刚遇到个一样的

网友:
换了还是没有换呢.搞了一半

网友:
VTT_DDR不是0.75V吗?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
呵呵,修到一半也发贴呀,这是求助贴吧

网友:
楼主,没写完啊,到底故障锁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