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5-10-25):
b460 掉电    bios  刷了  散热   正常

网友:
掉电的情况很多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的电

网友:
好简洁啊,   就是刷BIOS  之后温度就不高了吗

网友:
掉电很多种原因,南桥,BOIS,散热,但你说的太简洁了吧,好像不是来求助的。你难道不说瞬间掉电还是过几秒

网友:
你摸摸哪个乌龟壳发烫直接换了我碰到好几台了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