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进水机器 不显,显存发烫如何解决

楼主(2015-10-25):
进水机器,清理过后,断线也修补了一下,现在可以上电,独显是八显存的,有两颗显存一上一下,不知是一颗发烫还是两颗,没有找到同型号的显存,取下来可以吗,或者把独显改集成,怎么样处理好一些

网友A:
你先简单的断开独显供电看显示不

网友B:
吹出来换吧!显存底下都短路了吧~哪么多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简单的断开独显供电看显示不

把显卡供电电感都断开,还是发烫,明天把显存取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出来换吧!显存底下都短路了吧~哪么多水

估计是,但是显存颗粒是2G的不好找啊,需要找一样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