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修复联想SL410K笔记本报0189错误

楼主(2015-10-25):
今天接手此本,开机报0189错误,按F1进bios,恢复默认保存退出还老样子,一直反复这样。拆了全部外设和硬盘,还这样。无奈,刷了下BIOS,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刷安全芯片U40吧,手上没这样的卡座,飞线接到烧写器座子上,刷机提示写保护,不能擦除和刷写。汗,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难道是芯片坏了。折腾了2小时,手头无料板子,哎。满市场找同行,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伙计有,先让我拿去拆了,回来安装后,进系统了,呵呵。顺便说下,u40在BIOS背面板子PCI-e插槽前黑色纸下面,和屏的码片类似,小八脚的。

我会唱小星星。 + 5 赞一个!

网友:
不一定非要SL410K主板上的码片的

网友A:
找了半天U40原来在内存边上!

网友:
换的码片 里的程序有没有读出来啊。

网友B:
感谢楼主提供教程 不过可惜的是兄弟没有备份出程序  有了程序以后碰到可以秒了

网友:
总算修好了  OK 现在修机器 更新换代太快了 价格高了客户就不修了 哎  老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提供教程 不过可惜的是兄弟没有备份出程序  有了程序以后碰到可以秒了

不能读是程序坏了还是芯片自身的安全机制我也不清楚,换了芯片能用了,我也没有在读试试原因是没卡座,飞线麻烦,客户在公司等着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U40原来在内存边上!

时间紧我没弄,有其他人提供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BIOS

网友:
BIO好用么??

网友:
感谢楼主 学习了 还没刷过这东东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