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联想G455AX不亮机

楼主(2015-10-25):
接到一台联想G455AX的本本,接可调电源电流在跳到1.8左右,没亮机,拔插内存。外接通样无果,外接键盘没过内存,擦机,目睹全版没发现可疑情况,AMD的双桥,直接上BGA加焊北桥后,上电电流同样跳到1.8左右,接屏已经亮机,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下载分快没了,求加分也同样有遇到这种故障的朋友在看到这帖子可以迅速修复,最后附上亮机图和板号:

新人。。。 + 1 赞一个!

网友:
手机像素太低请不要介意

网友:
新手看下确实可以 AMD北桥

网友:
AMD的笔记本不是显卡,就是北桥很多都是这样的,但不绝对

网友:
amd的北桥  因特尔的显卡

网友:
我想问下,这样加焊的能顶多久

网友:
应该是北桥,ATI那个是显卡

网友:
内存不过就干北桥 AMD的一干一个准

网友:
AMD的笔记本不是显卡,就是北桥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挺好的真的很给力

网友:
这才是联想的好本子  大家都懂的

网友:
AMD 南桥有出问题的额么

网友:
AMD的   所有安装AMD的芯片的主板  早早晚晚都会出问题

网友:
AMD 一般量CMOS电池有电 我就干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无需外接键盘的,拔掉内存电流一样的就是不过内存,然后用风枪把北桥吹热基本都能准确找出问题!

网友:
amd 加焊一下显卡,就可以了,搞过很多次了!!

网友:
0752001的北桥 这机器 都不知道干过多少了。。。

网友:
AMD      容易坏

网友:
AMD的笔记本不是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