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IPISB-CU求助

楼主(2015-10-25):
这个板的问题是触发后一秒内断电,场管有个坏的拆下了 找不到一样的换 不插4针五秒内断电,电源IC也重新换了新的。还是不行 新人求帮个忙

网友A:
还是先换管子吧,用别的CPU场馆应该也可以,

网友B: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不触发,测量无slp_s3#,无图纸,蛋疼的一比
你这个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不触发,测量无slp_s3#,无图纸,蛋疼的一比
你这个应该是缺电压

我知道,这个板是一个顾客在我装的系统。在我这边还好好的  拿回去没到两个小时说回去开不了机 拿来我一开 就是这样了 应该是瞬间的高电流把电源IC和别的地方搞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换管子吧,用别的CPU场馆应该也可以,

会不会电压过大烧坏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电压过大烧坏CPU呢???

一般不会的

网友:
除法后就断电,这是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碰上倒霉事了~

网友D:
场馆怎么会找不到换,多得很啊,CPU供电场馆,桥的供电场馆都可以换的,换了还是不行查PWM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场馆怎么会找不到换,多得很啊,CPU供电场馆,桥的供电场馆都可以换的,换了还是不行查PWM电源管理芯片

不一样的也可以换吗??不会影响吧

网友:
场馆就2种,一种是P沟道的还有一种是N沟道的

网友:
PC主板上一般为N沟道  楼主去别的板拆CPU供电管就行  上下管要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