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7显卡短路,N10M-GE-S-A2成功代换N11M-OP1-S-B1

楼主(2015-10-25):
N10M-GE-S-A2成功代换N11M-OP1-S-B1

网友:
感谢楼主代换经验

网友:
N10M-GE-S-A2成功代换N11M-OP1-S-B1,进入系统正常,各方面测试正常。

网友A:
现如今刚好有相同显卡需要更换,正为找不到显卡芯片一筹莫展,,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B:
真的假的?这个可不能开玩笑,期待高手解释这2个芯片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定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这个可不能开玩笑,期待高手解释这2个芯片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定义啊????????

都亮机了,还需要别的解释吗?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如今刚好有相同显卡需要更换,正为找不到显卡芯片一筹莫展,,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着急没办法,只能自己当小白鼠了,多亏亮机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亮机了,还需要别的解释吗?

实践就是真理,楼主胆子真大!!我不敢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践就是真理,楼主胆子真大!!我不敢装。。。。

这个就点查显卡的脚位了,又不是瞎换,要是哪都不一样,我也不敢换呀。怎么说也点有换不好也不会换坏的把握,你说是不是。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点查显卡的脚位了,又不是瞎换,要是哪都不一样,我也不敢换呀。怎么说也点有换不好也不会换坏的把 ...

恩,楼主精神可嘉,勇气也不错,叫我型号不对打死也不敢换呢。

网友:
现在显卡有很多打磨的  哎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亮机了还不行,要进系统测试一下,看看驱动是否有感叹号之类的,再跑下测试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机了还不行,要进系统测试一下,看看驱动是否有感叹号之类的,再跑下测试程序看看

测试了,一切OK

网友:
现在这种芯片价格也太高了,买到手也不知道真假,能换就最好了!

网友:
只能说在三星上可以带。   像216  020 和018的显卡在HP 不能代换。在DELL 上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