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无待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10-25):
ibm x200无待机求维修思路,接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给的信息也太少了吧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你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不好说不好说

网友:
看看公共点、待机电压有没有出来,都有在查下EC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放电试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这个我们都没思路了,好歹说的具体哪个信号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