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系列笔记本怎样判断独立显卡还是北桥坏

楼主(2015-10-25):
一台G470笔记本,电流从10.9---1.2之间跳变,,内存波形已经3次跳过,BIOS 也刷过,因为不想干桥,有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准确的判断出是独立显卡,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inter I3 2310

网友:
断独显的耦合电容

网友:
大哥,北桥在cpu里面,你想断定直接换个cpu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我的意思是怎样判断HM65坏了,还是独立显卡坏了。这个也是经常遇到的问题。不要扣字眼。

网友:
简单的电压问题,就不要说了

网友:
直接干下内存看电流有什么变化跑马没跑马很明白

网友:
肯定是跑马了,HM65转接了显卡的信号。显卡的信号是通过HM65接到显示屏上的。如果是显卡出问题了。因起不显示,或者HM65转接电路出了问题,怎样准确判断是显卡还是HM65转接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通病的话 amd的北桥  inter的显卡

网友:
这机可以换U看看,

网友:
只要电流跳变正常ADM的干北桥,I的干显卡

网友:
主要看机型吧 宏碁的就是桥坏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