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装EC待机芯片VREG3输出8V!!装EC0V

楼主(2015-10-25):
惠普G6的。待机芯片型号TPS51123,
故障:无公共点!!公共点由EC控制产生,但是EC工作必须要有供电,首先由3V线性供电!!!但是现在VREG3没电!!EC拆了有8.5V.电流到0.9
   求助!!!!换过待机芯片没用。(不装)

网友:
英业达代工的

网友:
待机芯片前面短还是3V后面短啊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是要先出来的,ec控制的是有了公共点电压后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是要先出来的,ec控制的是有了公共点电压后的信号

这板子英业达的   公共点由EC控制

网友B:
你先查下需要一个信号进去EC 适配器检测有了才会导通公共点产生大电流还有待机芯片的供电 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查下需要一个信号进去EC 适配器检测有了才会导通公共点产生大电流还有待机芯片的供电 开启

EC供电不有  要先有3V线性EC才工作  才会开启   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供电不有  要先有3V线性EC才工作  才会开启   怎么办呢

我是说你应该看下待机芯片 先修出线性,看下开启和供电的待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应该看下待机芯片 先修出线性,看下开启和供电的待机

换过待机芯片了  是自动开启的  5V有  但是没有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过待机芯片了  是自动开启的  5V有  但是没有3V

你EC应该短路了吧  什么图纸 我看下 晚点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EC应该短路了吧  什么图纸 我看下 晚点回复

好   谢谢大神   惠普G6  英业达代工的

网友:
8.5这太高了吧

网友:
对   然后装上EC就变为0V

网友D:
图纸都不见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都不见有一个

大神  图在下面  麻烦帮帮我

网友E:
可以换换EC试试,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换EC试试,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带程序的   还没换过EC

网友F:
感觉还是EC问题,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EC问题,有没有换个试试?

没换   打算换  但是没有把握  所以请教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换   打算换  但是没有把握  所以请教你们

维修重在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换   打算换  但是没有把握  所以请教你们

怀疑什么干什么

网友C:
万一换了VREG3 还是0V怎么办

网友G:
你吧线性的 后端断开啊看看还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吧线性的 后端断开啊看看还有没有电

有电  有8V

网友:
换芯片了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万一换了VREG3 还是0V怎么办

再查呗,换个新EC测下线性电压阻值是否有短路,没有就是芯片没有发出来,换待机芯片,这些都是小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
换了待机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查呗,换个新EC测下线性电压阻值是否有短路,没有就是芯片没有发出来,换待机芯片,这些都是小问题很简 ...

二极体值400多

网友G:
什么型号?你看看线性是不是外围有电容啊?吧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型号?你看看线性是不是外围有电容啊?吧电容换了

芯片是TPS51123   谢谢大神  我换了看看

网友:
上传电脑图纸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