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直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界面

楼主(2015-10-25):
卡住试过了,等多久都进不去的。排除了硬盘问题【换了新的希捷500G】,内存问题【诊断过了】,以及其他硬件问题【都掂回来试过了】,软件问题也换过好多镜像了,PE里安装完重启后依然会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界面,比较奇怪的是前天我抱回店里直接就做进去了,虽然比较卡最后又换了个镜像,硬盘模式我进BIOS没有找到修改选项。中间抱回来两次,都解决了问题给客户抱回去了,但是过了一到两天客户又打电话说不行了。每次都是老问题。我今天进去运气好进了安全模式一次,发现有个电脑管家【因为我装完机都会顺手装个360】,于是就告诉客户是QQ电脑管家的问题。现在刚回家准备下载镜像,折腾好久了,有没有大神碰见过同样问题的。还有就是系统镜像你们一般都去哪里下载啊?新手求助!!!

网友:
处女帖,求照顾

网友A:
换一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硬盘模式看看。

BIOS进去了发现没有修改硬盘模式的选项。

网友:
下载系统可以去系统之家的官网。不过按照你上面所述,排除了系统问题,那就只有硬件问题了,在硬件中bios芯片坏就会出现情况,当然其他硬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相对bios芯片而言出现的比较少而已,建议刷个bios程序,或者换个bios芯片。

网友:
把系统g进硬盘再恢复bios默认看看,还不行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主板的南桥?

网友: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较大